中捷普镗机床数显表故障,求助

楼主(2012-04-17):
中捷普镗机床。数显表NEWALL B60.三个轴的数显一直跳动,无规律是什么故障!
(接地良好,电压稳定)

网友:
跳动幅度有多大?一两丝问题不大,可能是震动的原因

网友:
测量精度0.005  普镗跳一道应该是正常的  售后的怎么说的 ?

楼主:
跳动在几十丝到几个毫米之间。售后不知道在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