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怎么焊接

楼主(2012-04-17):
上面的钢管直径40mm,插入下面的产品中,上面边角焊接,数量5000件,请问使用什么焊接设备好,自动焊呢?一般焊接一件价格多少

网友:
看你这2件都是什么材料啊?  还要看你这图纸上是怎么要求的?

网友:
钢管壁厚是多少啊?
你这种只要用简单的带回转功能环形焊接变位机就行了,几千块钱

网友:
先人工点焊,再搞自动焊。否则很容易变形

楼主:
壁厚4MM,带回转功能环形焊接变位机是什么机子,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2

看图纸有点象欧洲企业的风格,呵呵。 你这个产品直径才40MM 根本就用不上那个焊接变位机的。很小的一个零件,但是看你的焊缝要求管子的壁厚应该比较厚的(至少应该5MM以上了),用普通的气体保护焊焊接就可以搞定了。如果产品就这一条焊缝,焊缝总长才13cm,5000件的量,平均单件焊接工时加辅助工时应该也就2分钟。

网友:
焊接变位机就可以了,工件在变位机上旋转焊机不动,要是在上一台高端的焊机生产效率会更快

网友:
怎么焊都行,怎么省钱怎么来

网友(2012-06-09):
z这个做个最简单的环缝专机就好了,普通交流电机带个旋转工作台,做个简单夹具。成本很低。很好焊的,,找个一般的做焊机的厂家就好了

网友:
没有自动化设备,只能一般焊了

网友:
摩擦焊最好。

网友:
有专用设备的,加变位机即可,点焊打底,圆台型的变位机不好用,用立式回转的(像车床那样的)。

我师傅是一家合资焊接装备公司的总经理,你可以看看他们的产品,其他人也看看。

百度搜下:奥特电气。

网友(2012-12-09):
电焊或二保焊都行,一个要3,4元

网友(2013-01-28):
最后是用什么办法焊的?

网友(2013-04-08):
量不大就手工焊接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