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瓶气密性密封,寻求好的方案

楼主(2012-04-17):
请教各位大侠 , 我做了一个气瓶 ,但是要做气密性实验, 瓶口螺纹是PZ27.8的 ,瓶口经过铆压后不平,要设计一个连接瓶口的 接头 ,我用了O型圈 ,但是 里面进气的时候 和螺纹 拧紧后 通气 O型圈就坏了 ,达不到气密性的 要求 。

请教各位 有没有好点的 设计方案  请教...............

网友A:
有o圈的情况下不需要螺纹密封,不必拧得很死
正常来说应该用锥度密封比较好,接头需要满足一定拧进拧出的使用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o圈的情况下不需要螺纹密封,不必拧得很死
正常来说应该用锥度密封比较好,接头需要满足一定拧进拧出的使 ...

但是里面要通15MP的气压 如果全部螺纹 密封的话 是密封不住的, 只要外部加O型圈  来减小泄漏 ,

网友:
15MP的压力应该是不能用O圈密封的。应该用锥度密封,或者用焊接法兰连接式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