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装货最佳方案

楼主(2012-04-17):
产品600X500X700mm
把产品装到集装箱里,有什么方案最好?
可伸缩的装输送机?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请各路高手指路!
万分感激!!!

网友:
我也想知道!即将有一条生产线发往孟加拉,近四十米,不知如何包装,有知道的支个招吧。

网友:
先在集装箱里放平板轮,再用插车把货物插上去,然后往里面推

网友:
把集装箱口朝上立起来,然后用吊车把货物从上放进集装箱,利用重力一点一点放进去,最后把集装箱再平放。

游客

网友(点评):
果然牛,80多米高程的起重设备

网友:
你牛B

网友:
在集装箱内 放一辆油压板车,你的产品放到栈板上不就可以了。

楼主: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