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反向加热法

楼主(2012-04-17):
       传统的加热方式改变,现在的锅炉都是从锅炉的低部或加热管的管壁加热介质得到热量,使介质产生高温、高压蒸气。使化学能的热量通过锅炉底部与管的管壁传导给介质。因为介质的温度高,热传导是条件的,只有在温差下才能进行热交换,所以底部加热使大量的热量从烟囱内排出。使化学能的热量得不到利用,由于化学能燃烧时要足够的氧分子提供助燃烧,所以烟囱就有一定排出流速。所以现采取增加受热面积。因为锅炉的设计上与体积有关,就使受热面有了局限性。热量的传导与材料的导热系数有关,化学能产生热量时要提供大量的氧分子,氧分子与化学能产生化学反应后变成了二氧化碳与一氧化碳等一些有害气体。这些气体不能再次助燃烧,所以就要排出,这时就产生了进入与排出流速比,这时产生热值与材料进行换热后,把大量的热量从烟囱内排出。再由于锅炉内的介质是一种高温,热传导就有局限性,如锅炉内都是500度的介质。那么化学能产生的热量被介质吸收后,到只有一定的热值时,就没的热传导意义。所以就只能排出。所以就产生了排出的热量再次想利用。就产生了进水先进入烟囱,使它得到一定的热量。如要实现把现有的缺点改变,就只能使锅炉内的介质不同的温度。从而使热量尽可能的传导给予介质,使介质在不同的温度下一步一步上升。最后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参数,所以我创新的单热源加热方式是从高温开始加热,从高温到低温依次加热锅炉内的介质,使化学能得到最高的利用,使最后排出的烟的温度只有比常温高一点,其它的热量都被介质所吸取。这样的设计锅炉体积小。可做分体式。好运输。热效率高等特点。使化学能的利用达到最高。从而达到节能减排。如有兴趣的可以与我连系。投资不大。见效快。用到地方多如北方的暖气。

楼主:
没有人懂反向加热啊。真累,没一个人回。顶一下。在家交流。从高温往低温加热。

网友A(2020-12-02):
您是热动力专业的吗?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A:
您是热动力专业的吗?

我请个老师过来看一下:@朱老师kld 能帮我们捋一捋lz在说什么吗,谢谢

网友B:
我脑海中浮现这样的做法,把锅炉的 进水金属管,盘成螺旋弹簧状,再焊接所有缝隙,把它做成烟囱,这样,锅炉里加水到一半的时候就生火烧水,同时进水打开,后面的水进来会先绕热的烟囱跑个几十圈,到了锅炉里也已经是热水了。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把烟囱排放的热能也稍微利用一些

网友(2022-11-27):
引用 网友B:
我脑海中浮现这样的做法,把锅炉的 进水金属管,盘成螺旋弹簧状,再焊接所有缝隙,把它做成烟囱,这样,锅 ...

你说的是废热利用吧

网友(2024-02-07):
这不就是热电厂里面的“省煤器”吗?早就有成熟的技术和国标规范了。只是业外人士不知道而已。

网友(2025-05-06):
现在应该冷静下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