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在选项中找不到"显示尺寸名称"?

楼主(2012-04-17):
SW2010在选项中找不到"显示尺寸名称"?

网友A:
你从inventor转过来的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inventor转过来的吧 呵呵

不是啊.我刚学.我在网上搜的资料上有这说明的啊.自己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inventor转过来的吧 呵呵

老兄的帖子我关注过,知道老兄水平很强,不知道对SW方程式的应用有什么心得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的帖子我关注过,知道老兄水平很强,不知道对SW方程式的应用有什么心得没有啊

我以前用solidworks对于方程式的一些应用没有仔细研究过,目前用了inventor之后才深入接触,不过我现在倒是也可以再学习一下,咱们一同进步。

网友:
现在在视图里面找
临时轴线  那个栏 里

游客

网友:
谢谢

网友A:
在视图里面
要显示尺寸名称,单击视图 > 尺寸名称,或者从前导视图工具栏单击隐藏/显示项目 > 查看尺寸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solidworks对于方程式的一些应用没有仔细研究过,目前用了inventor之后才深入接触,不过我现在倒 ...

据说inventor是专业的机械设计软件.老兄觉得他和SW比,优点是什么啊,缺点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视图里面
要显示尺寸名称,单击视图 > 尺寸名称,或者从前导视图工具栏单击隐藏 ...

         谢谢老兄.终于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inventor是专业的机械设计软件.老兄觉得他和SW比,优点是什么啊,缺点是什么啊

    具体的我还真不好说啊,solidworks是我第一个学用的3D设计软件,建模型很方便并,教会了我现代的设计方法,给了我我很多惊喜。但是我没有完整的系统的学习它所有的功能,一直是一边应用一边摸索,能够熟练应用solidworks提供的所有功能不是一件统容易事。
    之后我学用inventor看了陈伯雄老师的视频讲解,系统完整的学习了inventor。Inventor对于设计数据之间的关联与自上而下的设计流程,能够很清晰、明确的得以体现。所以现在用起来很有把握,心里踏实
    另外如你所说的inventor更为接近机械设计,从设计加速器,焊接件设计等等都比solidworks表现的要好,例如在solidworks中焊接件是以零件形式表现的,而在inventor中是以装配体形式出现的,这更符合实际,包括焊接件设计中的焊前准备,焊缝,焊后加工的流程设计。
    PS:inventor 的帮助文档更好一些~~~

游客

网友:
谢谢,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学习一下,不过眼下还得把精力用在SW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