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不能用铸铁件,说抗拉强度低,是吗?

楼主(2012-04-17):
今天上课老师说液压油缸不能用铸铁件,说抗拉强度低。请大师解释下!!!

网友A:
铸铁、、、、切削加工性太差了啊!它主要是抗震性好吧,做什么机座差不多吧。液压缸用什么材料啊?

网友:
液压油缸的材料可根据工作介质的压力大小及工作缸的尺寸大小来选择,选择范围很广,对于低压小尺寸的液压缸,可使用灰口铸铁,常用的为HT200到HT350之间,要求高一些的,则可选用球墨铸铁QT450-10、QT500-7及QT600-3等。要求再高的可以采用铸钢,如ZG230-450、ZG270-500、ZG310-570等。对于大、中型锻造液压机,则常用35或40锻钢,有时也用20MnMo等低合金钢来制造液压缸。而在一些大吨位的锻造或模锻液压机中,液压缸的材料有时选用18MnMoNb合金钢,用大的钢锭直接锻造成液压缸的毛坯。

游客

网友: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铁、、、、切削加工性太差了啊!它主要是抗震性好吧,做什么机座差不多吧。液压缸用什么材料啊?

。。。我怎么觉得铸铁的加工性特别好呢?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容易渗漏,但这个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