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2-04-17):
尺寸为28.5*12.7*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

样品 不好拆开看 内部应该就是深沟球构造了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这个密封形式还是第一次碰到 有点尼龙编织的感觉

网友:
你好,标准上找到没有

网友:
密封形式挺特别,这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
中间一圈为何如此像是草席编的。。。

网友:
这密封,的确开眼界。。坐等答案。

网友B:
中间的密封圈确实像草席编的,哈哈哈,第一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密封圈确实像草席编的,哈哈哈,第一次看

尼龙材质 是一个德国蠕动泵上的轴承 第一次见到这种轴承

网友:
第一次看到哦,好奇怪

网友:
真是什么样的都有啊,顶一下

网友:
话说还真没见过这种密封的轴承,第一次见。长见视了

网友(2012-10-30):
草席也能做密封盖,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网友:
有点像盘根密封

网友:
会不会是碳纤维呀?头次见。

网友:
感觉有点似国内满子滚柱或滚珠轴承,用于低转速高压力的工作环境看你的尺寸,可能是英制或非标。国内标准牌号中20以上的内径,整数的尺寸

网友:
以为是尼龙轴承,再一看不是。感觉好像是非标的,尼龙应该是为了进油润滑吧

网友:
特种工艺制定特殊环境中工作的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看眼界了

网友:
轴承上有型号或供应商商标什么的没,有的话可以百度上看看

网友:
密封特别,期待楼主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