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在线在机测量使用实例

楼主(2012-04-17):
       此案例在线测量系统由接触触发式测头、信号传输系统和数据采集系统组成,其中关键部件为测头,直接影响着在线检测的精度。使用测头可在加工过程中进行尺寸测量,使得数控机床既是加工设备,又兼具测量机的某种功能。YXB-CP52无线电接触式测头,是深圳壹兴佰公司的产品,主要用于数控加工中心上进行工件检测,测头重复能达到0.001mm

       在安装测量设备前,要用激光干涉仪器对机床误差进行补偿,并做测量软件补偿表。为保证测量精度机床校验一般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校验;
   在机测量数据与三坐标测量数据的对比差异值可控制在0.015mm范围内:客户现场做的评估报告,同一模具加工完先不拆卸直接在线测量得出报告,然后拆卸运至三坐标室测量得出结果(红色框数据

       客户现场在线测量结果判定及占用时间(包括清理模具及出图片报告)和三坐标结果判定(只有等待测量的时间):

        省去工件装夹拆卸运输和在三坐标处等待测量判定的时间及三坐标判定NG后重新装夹找正的误差,在线测量技术的应用对于提高产品的加工效率和精度是十分显而易见的(特别对于大型模具)。

       在线检测技术的关键主要体现在检测程序的编制上及数据处理,而借助DMIS软件,在导入3D模型后鼠标直接在模型上选取点就会自动产生测量程序,可以准确编制出所有测量点的法向运动轨迹,能更精确的进行曲面测量,软件既可以在线检测,也可以脱机检测,并以动态图形化的方式进行检测路径安全碰撞的仿真(如下图),提前发现宏程序编制中的错误,以避免在真实检测过程中对在线检测系统所造成的破坏。随后可以把编制好的程序传输给CNC检测设备,进行自动检测。软件的数据处理模块则可以对测量点坐标进行补偿,完成各种尺寸及精度计算;导入测量点坐标信息,软件可自动计算出测量结果:

        数控机床在线检测的工作原理:将软件自动产生的检测程序由通信接口传输给数控机床,通过G31跳步指令,使测头按程序规定路径运动,当测球接触工件时发出触发信号,通过测头与数控系统的专用接口将触发信号传到接收器,并将触发信号转换后传给机床的控制系统,该点的坐标被记录下来。信号被接收后,机床停止运动,测量点的坐标通过通信接口传回计算机,然后进行下一个测量动作。测量软件通过监测CNC系统返回的测量值,可对系统测量结果进行计算补偿及可视化等各项数据处理工作。

    在线测量的应用,能使操作者及时发现工件存在的问题,既节省了工时又提高了测量精度;因此在线测量技术在数控机床中的应用未来具有广阔的前景。

网友A:
数控机床加上侧头、测量软件可以具有三坐标的功能,但是没有三坐标的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机床加上侧头、测量软件可以具有三坐标的功能,但是没有三坐标的测量精度。

这是每个用户都会提到的问题
可以通过定时补偿机床螺距误差及把机床直线度、线性度等误差添补到软件补偿表
拿同一个标准件分别放在机床与三坐标上测量(测量基准必须一致,测量点位置大致接近),两份报告结果各点差值最大不会超过0.01mm,大部分可以保持在0.005mm内

游客

网友:
大部分机床的丝杠螺距定位误差可以补偿达到0.01mm(全程),一些采用光栅尺的高档机床补后可以达到0.001~0.003mm,再加上测量软件的补偿,所以在线测量虽说精度没三坐标高,但是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测量精度等同于机床
数控机床行程进给是靠丝杠螺距来驱动的,移动距离是靠位移传感器来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