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9.20.21这几个溢流阀怎么调节,怎么设定?

楼主(2012-04-17):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请金凤液压帮你解释,他是专家

网友:
这是一台双联泵吧
右边的是高压泵(低流量)左边的时低压泵(大流量)
右边的溢流阀调定压力应高于左边的溢流阀
左边的溢流阀是低压泵的安全阀:左边上面顺序阀调定压力小于或等于下面的溢流阀,系统压力到达设定值时候起卸荷作用。
工作原理可能是这样的:大流量低压力的时候两台泵同时输出流量;压力达到一定的时候单向阀22关死,顺序20卸荷,这是只有高压泵输出流量。
请指正

网友:
看不明白.有全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