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肚子内腔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2-04-17):
请高人指点,谢谢。
加工设备:卧式加工中心 工件材料304不锈钢

网友:
新手上路,确实不会。纯属帮楼主顶下。

网友:
钻孔后粗镗,或者钻孔后用两面刃三面刃铣。

网友:
加工中心的话,球面铣刀伸进去插补内球面。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看到标题进来看看的 原来是设计

楼主: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
钻镗完通孔

楼主:
粗反镗内腔(直径由小到大,每次4mm)

楼主:
用定制的球头铣刀走圆铣腔球面

楼主:
最后精镗精铣腔内直孔和球面

楼主:
上述方法能加工出来,但是效率太低。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啊。

楼主:
现在正琢磨改进,有新方案再贴了供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