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圆的尺寸时老是有字母出现,而不是Φ的符号?

楼主(2012-04-17):
为啥在画零件图时,标注圆的尺寸时老是有字母出现,而不是Φ的符号?咋样修改?

补充内容 (2012-9-1 11:35):
标注尺寸时也有

网友A:
%%c+你的实际尺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你的实际尺寸就好了!

你说的是CAD,SDW可以吗?

网友:
我的可以,没见过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是工程图还是零件模型啊

游客

网友:
模型啊

网友(2012-08-31):
同样的问题求助啊

网友(2015-02-04):
是像无穷符号的那个么?

网友:
没听说过这种情况,肯定是设置上有问题,你可以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
重启SW即可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