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Ф400轧管机方面的大神

楼主(2012-04-17):
谁有Ф400轧管机方面的资料?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
楼主这是要资料还是请教问题呀,请教问题的话就把问题写出来好了,尽量详细些。

楼主:
问一下Ф400轧管机是用的二辊还是三辊?并且两台Ф400轧管机的额定扭矩相差很大,是否轧机尺寸也就差别很大?

网友:
这个看你产量了,

追求产量,应当上三辊连轧,到400直径,上二辊连轧在模型上有问题,质量不好,

产量不大的,上自动轧管机,多槽的那种,每年几万吨是可以的,还可以上各种斜轧,都可以解决,

特殊合金管,要上热挤压,采用轧管不易控制质量,

还是那句话,看你干吗用,多大的产量了,这是一个系统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