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镶件锥度,只为学习刀尖补偿用法

楼主(2012-04-17):
菜鸟诚心刀尖补偿求教,一个很简单的镶件锥度,只为学习刀尖补偿用法。求赐教。

我的数控车是广数980tb2,刀尖用R0.4,我知道刀尖号码T3,用G42,还有关于神马起刀程序取消刀尖补偿程序等不太了解。请师傅们帮我编一个完整程序,让我学习学习吧,拜谢....

网友A:
这产品不需要刀尖半径补偿.嫌编程麻烦就用G71搞定了.

游客

网友:
有锥度的,不用刀尖半精补偿的话可以是可以。就是得手工算节点的坐标,X17.56,X22.47,X23.6的地方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产品不需要刀尖半径补偿.嫌编程麻烦就用G71搞定了.

镶件的精度要求比较高,要0.00~0.02,不用刀尖补偿的话,锥度的地方会不会大出刀尖的圆弧半径出来,大出圆弧半径可就是几十丝啊,我编出程序你可否赐教一下怎么改成有刀尖补偿的程序呢?

网友B:
起码得告知一下是前置刀架还是后置刀架?

网友:
学习中,补偿我也一直没用过。

网友:
希望高手编一下   学习

网友:
   G42   建立  G40  取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镶件的精度要求比较高,要0.00~0.02,不用刀尖补偿的话,锥度的地方会不会大出刀尖的圆弧半径出来,大出圆 ...

你是怕前面那短锥吗 ,你有式过没啊  不会有问题的.你先留50丝余量,量下重要尺寸看要不要改程序数据.2丝对数控老说没问题的,除非那机床磨损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码得告知一下是前置刀架还是后置刀架?

不是说了G42的吗 肯定是前置刀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怕前面那短锥吗 ,你有式过没啊  不会有问题的.你先留50丝余量,量下重要尺寸看要不要改程序数据.2丝对 ...

斜身位很难量准确,尤其是精确到丝的,短锥倒不怕,因为前面我加长0.1mm余量了,主要是斜度和各点尺寸的。还是用刀尖补偿更精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身位很难量准确,尤其是精确到丝的,短锥倒不怕,因为前面我加长0.1mm余量了,主要是斜度和各点尺寸的。 ...

刀尖补偿主要是加工圆弧精度较高时用的.你那锥加工没必要.

网友:
帮顶了,刀尖补偿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
前置用G42加G41,后置相反是G41加G42,很多肯定会疑惑,我告你们吧,这和刀在工件中的位置有关,还有这样也不会出现锥短或者锥小端的交点尺寸不准,很精确的,

网友:
说错了一点,前置不用G42加G41,应该是直接G41,后置才需G41加G42

网友C:
G41,G42与前或后置刀架有关系吗?好像没吧

网友:
程度段开头定位那编个G42,刀退出来的时候G40撤销。要死用G71的话,撤销要在精加工前撤销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1,G42与前或后置刀架有关系吗?好像没吧

和前后置是沒有关系,但是和刀尖在工件的位置有很大关系,能真正搞明白的人不多

网友:
用Mastercam很容易编写,你发电子图来,我写个给你。锥度准不准不全是半径问题,还有刀尖中心是否对好,机床几何精度都关联的。系统计算精度可能也有噢
最现实的是上红检查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