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车圆弧的时候,链接出会出现一条筋

楼主(2012-04-17):
材料是合金铜,用的是金刚刀头。精车的时候圆弧最大处,链接的地方出现一条线(筋)。我用了G42刀尖圆弧插补的。一开始干了一批其他规格用了相当的机床,刀具,和程序,车出来是对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工艺:我先是用G71车一半,先把圆弧形状车好。然后直接用G3精车。
程序:
T0101G99M3S1000
M8
G42
G0X91.47
Z2.
G1Z0.F0.2
G3X110.5Z-31.R55.25F0.1
G3X91.47Z-62.R55.25F0.1
G0X180.
G40
Z100.
M30

网友A:
直接就走一个G03呢  X91.47 Z0  G03X91.47 Z-62 R55.25  试试看

游客

网友(2012-06-09):
大哥,你很牛啊!!走不出来的,机床会报警的。

楼主(2012-04-17):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走一个G03呢  X91.47 Z0  G03X91.47 Z-62 R55.25  试试看

试了。效果也一样13213

网友:
在G3的中间用G1走一段刀具R角的长度,就好。

网友(点评):
不行,再说这样圆弧度就改变了

网友:
"我先是用G71车一半,"  那是否精车时余量不一致导致的呢?

网友:
1,X轴丝杠有间隙
2,系统刚度太硬

网友(点评):
我用同样的车床,同样的刀具,同样的工艺车了一个比这大的,车出来很好,链接出没有筋

网友:
直接用G71留下2mm的加工量然后G70精车行吗刀尖用0.8的 试试   个人想法

网友:
     你出现2个G03    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出现问题  儿导致出现一根经

网友(点评):
用一个G3走也一样。而且我感觉走两个圆弧度会更好

网友:
用什么车刀车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点评):
35°金刚外圆刀,刀尖圆弧R0.4

网友:
支持6楼的看法,机床用多久啦,看看调整参数理的x间补量.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刀具半径补偿的问题。
9 o1 U2 g+ M0 b" N. \这个圆弧的两边应该用两个不同的补偿方式,因为工件相对刀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应该一边用G42,一边用G41。

游客

网友(2012-05-31):
貌似我感觉应该不是刀补问题吧,应该G41 G42,一个是左侧一个是右侧,用的是同一把刀,有怎么会是刀补上的问题呢!
因为之前一直都是手工计算节点的,刀尖半径补偿很少用。我只能试试看了。
我也感觉是补偿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问走同一段路线用两个补偿应该怎样用?请教下

网友(2012-04-27):
X轴间隙

网友:
很显然是X轴有间隙,这点想达到完美是不可能的,多多少少都会有!

游客

网友:
那为什么我用同一台车床车过一个其他规格的。中间一点都没有,很好。不过就那次是行的,做其他都不行

网友(2012-05-31):
应该感觉是丝杠有间隙,要么就是刀具上问题,刀补没有问题的,我以前也用过这样的 就没有出现过!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也还没 有解决,听他们说是X间隙的问题

网友:
调整参数理的x间补量

网友:
改用G05就好了。你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普通CNC机床, 先调整下丝杠的机械间隙 和插销的螺丝   再搞软件间隙 再不行 方向反过来走就好了

网友:
我不懂这还用两刀做,

网友:
G03X91.47 Z-62 R55.25或用指定圆心

网友:
一条筋 描述一下高度及宽度
要是比较浅,应该是精加工时吃刀深度小了,压不住刀,机床有间隙,反应在工件上就很明显,

网友:
过切或没接齐,你用投影或工具显微镜看看刀片是R0.4哇?如果是0.4的话,参加G42时刀补里R可以调下,机床死的人活的啊!祝你成功。

网友:
第二行g03前再建立刀尖圆弧补偿
试一试

网友:
大于90度圆弧切削,一般来讲在过象限的地方很容易出现楼主说的这个现象。特别是硬轨机床,线轨的稍微好点。这个个人觉得和程序,刀具没有什么关系。调整一下丝杆的反向间隙有些用处。当目前来讲,大多数的数控系统的反向间隙都是固定值,不论做的圆弧大还是小。OKUMA系统有个可变空程补偿功能,可以根据加工圆弧的速度和圆弧大小补偿不同的值。要么就机床精度弄高点把光栅尺配上

网友:
X轴间隙的问题,如果工件大点不一定能表现出来,小点就能看到

网友:
应该是x轴控回间隙在作怪,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可我的活不严,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用球头槽刀试验下,基本上可以消除尖刀带来的台阶。

网友:
测一下X轴丝杆反相间隙。

网友:
直接一刀怎么会报警呢 G03X91.47 Z-62 R55.25  f      难道是机床不同?

网友:
x轴有间隙  第一个G03 X轴是往正方向走   第二个G03

网友:
G73试试 别把圆弧分俩次车了

网友:
中间有条线是因为在圆弧最高点时,xz轴在象限点交换方向,丝杠肯定会有间隙的,只是大小的问题

网友B:
我们经常碰到,主要是XZ配合得不好,参数可以调。。。在就XZ的解码器也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经常碰到,主要是XZ配合得不好,参数可以调。。。在就XZ的解码器也可以调

具体应该怎样调,请教下。本人广数980TDB

网友(2012-06-30):
建议你查看一下丝杠的间隙,选用刀尖R小一点的试试看。另外精车余量最好一致。

网友:
确定一下刀尖半径,改一下刀尖半径补偿 试试

网友:
其实这个情况就是一般的机械间隙。只要丝杆间隙和机械间隙配合好了就解决了,我遇到过通过改善X轴间隙和大托板间歇就解决了。

网友:
用车一刀程序去做,如果消除不了,就是机床Z向有间隙

网友:
     一个原因:你的背隙补偿数值不对。

网友:
参数1851调调间隙

网友:
楼主是一次性车过去的吗。若是这样的话,一般是由于X轴间隙造成的,还有就是注意刀尖R补偿。

网友:
就是X轴反向间隙过大,而且我发现楼主加刀补的位置不对!建议楼主测量下圆弧角度

网友:
往前多走一点

网友:
加大刀尖半径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