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床的伺服電機有沒有過載保護?

楼主(2012-04-17):
想問一下,車床的伺服電機有沒有過載保護,如果過載保護的話是否會切斷相關的繼電器,從而使變頻器產生E12報警,Z軸阻力加大導致電機負載加大的原因除了切屑阻塞、潤滑不足還有什麽?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床子了,有的床子超过了扭矩就会报警

网友:
看私服电机档位承受能力  每个床子都应该有超载报警限制  什么电机过热  继电器断开报警什么的

游客

网友:
繼電器斷開應該就是E12報警了

网友:
应该都有过载保护,超载都会报警的

网友:
应该都有的,没有很容易烧电机的。

网友:
现在没过载保护的 机床用电机很少了吧 应该都有过载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