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裁力的计算,把工件冲断要多大的力?

楼主(2012-04-17):
如图,把工件冲断要多大的力?工件宽度为L。

楼主:
没有凹模、凸模
用什么公式计算?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料材,下面垫的什么料材。说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料材,下面垫的什么料材。说详细点。

工件是黄铜H68,抗剪强度用t表示,下面垫的是渡铬的钢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

楼主:
我要控制冲裁力,使铜材料刚好冲断,而尽量不划伤下面的铬镀层

网友:
个人理解冲裁力大于材料的抗剪强度

网友:
这个无必需算吧,这应该是垫片。以我看法这个成型质量是不会很好,废品率很高。不知有什么高招能用这个办法很好成型?

楼主:
这个对切边的质量要求不高,力也只是大致的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对切边的质量要求不高,力也只是大致的计算

那底下垫塑料板,红木板就可以了,还可以保护刀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底下垫塑料板,红木板就可以了,还可以保护刀刃。

谢谢回答!这个,我是要切好后上面的铜后和下面的镀铬钢一起进入装配,相对位置不动啊

网友B:
翻翻材料力学吧,应该是抗剪强度乘以剪切口的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翻材料力学吧,应该是抗剪强度乘以剪切口的面积!

那跟刀具刃口角度没关系了?应该有个系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