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一个实体镜像可SolidWorks竟然告诉俺不行,只能修改实体!

楼主(2012-04-17):
我想把一个实体镜像可SolidWorks竟然告诉俺不行!只能修改实体!难道我就只有老老实实的重新画一个吗?

网友:
你肯定是哪个地方选错了
可以把工件发给我,我帮你看看啊,我用的是09版的

网友A:
要镜像的实体不能与前面生成的特征是一个实体,也就是需要镜像的实体生成时要把“合并结果”选项去掉。

网友B:
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做一个特征不知怎么就生成了实体,特征树上面还多出了一个实体文件夹来,有没有大侠知道啊?

网友:
慢慢琢磨自己很快就会明白的。

网友:
不行有多种情况,你倒截图看看

网友:
不应该啊,我用的10版,选择好镜像的轴或是面都能出来,你再看看操作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的只能合并效果了才能镜像呢?和你恰恰相反,我用得SW2011

网友:
不妨上图或上附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镜像的实体不能与前面生成的特征是一个实体,也就是需要镜像的实体生成时要把“合并结果”选项去掉。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没有办法用CATIA搞定的。呵呵,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做一个特征不知怎么就生成了实体,特征树上面还多出了一个实体文件夹来,有没有大侠 ...

在拉伸等操作时,取消“合并结果”复选框,就会生成新的实体。选中则合并到已有实体。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各位大师哈!我咋就忘了!看来还是不熟练!

网友(2013-06-28):
引用 网友A:
要镜像的实体不能与前面生成的特征是一个实体,也就是需要镜像的实体生成时要把“合并结果”选项去掉。

把“合并结果”去掉,镜像后不就不是一个实体了吗?

网友:
你是在装配体空间还是零件空间?

网友:
3#大侠说的对,"合并结果"在“特性中选择要镜像的特性”,“合并结果”没有打勾要在实体中选择镜像的实体。

网友:
应该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