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双折边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17):
钣材是2mm的附铝锌铁板,压完死边再折,再折一个正反两个两个90度在第二个外边只有40mm于里边不贴,用的是16槽30度的下模具!各位高手帮助下!

网友A:
或者是设计问题或者是工艺问题。但是这类问题没有图形依据,大家理解不了,因此帮不上你什么忙。所以上图吧!另外,2mm板材一般使用开口宽度12mm的下模。

网友:
同意2楼观点,希望楼主给个图,下模开口改成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设计问题或者是工艺问题。但是这类问题没有图形依据,大家理解不了,因此帮不上你什么忙。所以上图吧 ...

再折双折边、就是4mm了!用12的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折双折边、就是4mm了!用12的会不会太小了!

那建议改用开口宽度为20mm的下模。因为对应4mm钢板,16mm下模又太小,板材受到过度挤压,可能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如果换下模以后还搞不定的话,可以尝试将双折边点焊加强,这样可以防止翘起,注意焊点要避开折弯线。不过,如果产品没有诸如喷塑这类表面处理的话,点焊对外观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