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领导做了个液压推车,两个马达上各装个轮子,结果一个转一个不转

楼主(2012-04-17):
我领导做了个液压推车,两个马达上各装个轮子,试验的时候被推的东西下梁不太平,压到推车上后一个轮子抓地紧另一个很松,结果一个转一个不转。

大侠们帮忙想想,如何能使负载不同时轮子也能同时转动

网友A:
1:用一个马达带动两个轮子,具体结构自己想
2:用同步阀或分流马达,不过效果可能没有1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一个马达带动两个轮子,具体结构自己想
2:用同步阀或分流马达,不过效果可能没有1的好 ...

多谢!我看到之后也是觉得一个马达加个齿轮组更好,但是木已成舟,这玩艺已经花了钱,再做一个的话线上工人就会说浪费也会说我上司没水平,各位觉得有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看到之后也是觉得一个马达加个齿轮组更好,但是木已成舟,这玩艺已经花了钱,再做一个的话线上工 ...

做设计没有一帆风顺的,不要怕面子上过不去

网友:
后边两个万向脚轮换成一个呢?

网友:
这个结构不大好同步啊!!

网友:
支持动过手能力强的人!!!

网友:
是不是轮子与泵是不是 一体的  特别 轮子与泵的质量 你减轻重量在试试

网友:
呵呵,楼主真有才,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把多的轮子拆了,留三个试试。

网友:
这种结构与差速器是一致的,一个轮空载另一个轮子压力上不去就动不了了,我认为加调速阀更好一些,可以小半径转弯。要想完善,还得加些东西

游客

网友:
你说错了,一个轮空载另一个轮压力上不去……要我说是被受制转弯。

网友B:
如果马达串联就能解决不同速度的问题,但是转弯就困难了

网友:
后边两个万向脚轮换成一个呢?

老鹰 -20

楼主:
各位大虾这玩意不用转弯,我们领导可能也没想过让它转弯

网友:
你这个不好解决,你的两个马达并联,肯定是负载小的动作,相当于卸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马达串联就能解决不同速度的问题,但是转弯就困难了

串联的话泵的压力就上去了,一般齿轮泵的压力不会那么高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马达连接驱动差速桥,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汽车版块上有一恁老厮老师的倒三轮车全地形车某结构放在这车上也非常适用,如果这个小车属于重载的话,就可以采用连体差速桥体,这样各种问题就解决了,楼主一定要采用齿轮组的话,那么各项无意义的成本、人力思考就会大打折扣。个人总结这种液压小车在过平的水泥地上一过弯就倾翻。

网友D:
串接一个压力补偿分流集流阀即可实现双轮同步,与同步马达不同的是,该分流集流阀有转向异步补偿功能。小型高空作业车均采用此设计。
采用压力补偿分流集流阀,在转向时,可以对将多余流量供给外侧轮,实现转向补偿。在单轮悬空打滑时,可就打滑轮的流量供给负重轮,保证最大驱动力。

游客

网友:
我下载了此文件,十分感谢!

网友:
你这四轮二驱的小车,却没有悬挂,当然会出现一个着地一个悬空了。
1.轮轴上加弹性结构
2.如二楼所说,改用一个马达,只一个驱动轮;或者单马达驱动两个轮子,不过要加几个斜齿轮,做个差速结构,这样成本比双马达还高些了

游客

网友:
一个马达刚性连接两轮,转向可就麻烦了。采用压力补偿分流集流阀,在转向时,可以对将多余流量供给外侧轮,实现转向补偿。在单轮悬空打滑时,可就打滑轮的流量供给负重轮,保证最大驱动力。

网友:
你们领导够有才的!搞笑

网友E:
看看这种结构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
学习中,看不明白被推的东西怎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种结构对你是否有帮助

多谢马达加齿轮组,我也是这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马达连接驱动差速桥,不知各位注意到没有?汽车版块上有一恁老厮老师的倒三轮车全地形车某结 ...

差速桥成本不高么?如果用差速器也会发生左右轮所受摩擦力不等时摩擦力大的那个停转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接一个压力补偿分流集流阀即可实现双轮同步,与同步马达不同的是,该分流集流阀有转向异步补偿功能。小型 ...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这个方案要好好研究

网友:
差速机构成本高不少,英德康说的那个“压力补偿分流集流阀”功能真不错,优先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接一个压力补偿分流集流阀即可实现双轮同步,与同步马达不同的是,该分流集流阀有转向异步补偿功能。小型 ...

,好好研究一下,这种发阀应该不便宜

网友:
你领导设计的时候时候可能考虑推车要用转向,我有个小小建议,供你参考,两个液压马达不要共用一个阀,要分开,各用一个阀控制,那样的话,同时开两个阀的话就可以往前走,单独开一个阀的话就可以转向,就算地不平两个马达也一样走的。你现在是两个马达共一个阀,哪个负载大哪个就压力大,有负载才有压力嘛

网友F:
把两个马达串联着接把两个马达串联着接把两个马达串联着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两个马达串联着接把两个马达串联着接把两个马达串联着接

串联就可以?指点迷津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串联就可以?指点迷津

是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初用两个马达并联,之前用了分流阀,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可是在行驶过程中有时是一个轮子受力,这时另一个轮子空转,系统建不起压力,就不能前进。只是输出力小些,还有就是你要考虑到小坡时小车的失稳!

游客

网友:
分流阀应是压力补偿分流集流阀,选型时注意不同的种类,用在行走马达上可以进行转向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初用两个马达并联,之前用了分流阀,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可是在行驶过 ...

麻烦大虾说明道理咯

网友:
同步不好保证啊!!!!你自己看看吧,不多说了。。。。。。。

网友:
用分流集流阀,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可是在行驶过程中有时是一个轮子受力,这时另一个轮子空转,系统就建立不起压力,就不能前进了。把两个马达串联起来使用,这个方法不仿试一试,因为这样压力就一定可以建立起来。楼主说了不需要考虑转向问题。

网友:
我看好像是6个轮子,进油同步供给有问题吗?

网友:
既然不需要转弯,就小改动一下, 串联。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看那都象没什么实际用途啊

网友:
太给力了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太搞笑了,这样的设计~~~

网友:
用来做什么的? 感觉设计不太合理。

网友:
两个轮子上分别装一个齿轮,再用一根轴架空传动,是否可以呢?

网友(2017-05-18):
一个直的一个弯头。。。。那么长的管弯曲不一样。。。这些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看到之后也是觉得一个马达加个齿轮组更好,但是木已成舟,这玩艺已经花了钱,再做一个的话线上工 ...

用一个马达的话,这个就小了,需要大点的马达,另外,你们领导设计这种液压推车只是在理论状态下可以,先是根据负载不同效果不同,我建议重新做个吧,做设计都是从失败中过来的,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的经验。

网友:
看你的管路接线,基本能肯定的是没有加同步阀。
两个需要同步的设备,如果载荷分配不均的话,就无法实现同步了。

只有两个办法:1、机械强制让两个轮子连接;2、添加同步设备

网友:
帕斯卡的原理和差速的现象可以解释你这种情况!这样的设计不管是用两个万向轮还是一个万向轮,操纵转向的时候都会需要很大的力气,我认为最好,最经济快速有效的办法是增加一个或两个轮直径相似的可手动转向的导向轮!

网友:
用同步阀,改一下管路就行了,你这个小车应该也不是啥精密的东西,凑活能用了。同步阀的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G:
串联。楼主好像是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串联。楼主好像是并联

正解。

网友(点评):
串联或并联应根据用途考虑。 若用于空载或轻载,两个马达串联,速度快功率减半, 若用于重载,两个马达并联,速度慢功率大,但两轮负载不同会导致轻载轮打滑空转,而重载轮不转,须采用分流集流阀(马达专用)

网友:
从你的图片看,这车是6个轮子,并且轮子没有上下浮动贴合地面的能力,把轮子改成4个就可以了!

网友:
从现有的图片看,把前面的2个轮子拿掉!

网友:
原因:地不平造成三个轮子着地,另一个驱动轮悬空,最省事的解决方法是万向轮减少一个,并且布置到中间。

网友:
那就做个拉的件的工装  让基本在重心位置,否则其他改造成本都肯定超过这个

网友(2019-05-22):
两边阻力不一样

网友:
我来说两句话~~~~~~
把两个小轮替换成一个大轮!

网友:
搞个简单的两片式多路阀,一路供一路试试,哪个转的快就手柄推的小一点,前进两个都向前推
…………。

网友:
这小推车适合老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