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泵(凸轮泵)转子和定子怎么实现密封的?

楼主(2012-04-17):
就是凸轮和泵外壁接触的地方通过什么密封的??

网友:
O型圈端面密封                     。

网友A:
可以用骨架密封,填料密封。如果要求高的话,可以用机械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骨架密封,填料密封。如果要求高的话,可以用机械密封

机械怎么实现密封?用什么密封?

网友(2013-01-11):
机械密封加o型圈

网友(2015-09-04):
机械密封用的比较多,也有使用气做辅助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