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凹圆弧加刀补象限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17):
我用的35度横扁菱形刀貌似跟60度螺纹刀车的。  用的VNMG120408刀片 FANUC TD床子 前置刀架 4刀位  淬火件材料 H13  淬火硬度HRC55     刚拿到手一上午才干出一件  结果圆弧不圆有过切  于是把刀片碍事部分磨掉了  程序中走圆弧 加的G42    最后修好了 但是园却不是很园我用样板卡片放进去有空隙 圆弧中心尺寸25正负公差无法测量  用卡尺分中卡的

请问师傅们这种圆弧加刀补 是怎么样加才正确还是我用的刀车这种圆弧车不园?   。 怎么测量才能把中心位置度车正   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法和测量方法  请教各位师兄师姐师弟

网友:
暂时先帮你顶一下,好困啊这个点

网友A:
这个圆弧要用球刀,前置刀架用G41

游客

网友:
G41 自己看下刀尖位置,之所以 很多人用不对,就是连刀尖走向都没有搞明白
G42
G42 应该
G41
g42

网友:
接近于半圆的槽了,用尖头刀有干涉的。用球刀或者球头槽刀吧。

网友B:
用外圆刀随便怎样都会有过切现象,过切了圆弧度就不对了。除非把刀磨成像针一样,这样效率也不高,也达不到要求。以前我做过类是的,是在内孔的。搞死人的

网友C:
当中不是有槽吗,半个半个来···测量就用槽

游客

网友:
赞同

网友D:
用两个球作为辅助测量的工具了

楼主:
谢谢版主提亮加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圆弧要用球刀,前置刀架用G41

呵呵  哦·   我是加的G42 但是切出的圆心中心不对称    对刀我是对的圆弧中心 刀方位8象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中不是有槽吗,半个半个来···测量就用槽

你好!  那个槽子是成品尺寸槽子 毛胚上面是没槽子的    槽子是我最后把圆心车对称后自己用刀扎的深1个的宽槽子  而且槽子也是必须和圆心对称   对称公差为正负20

游客

网友:
可以先车槽的,1个宽当退刀足够了,先车槽,再正反圆弧,别说正负20,正负2也没问题,刚出来的学生也能做

网友E:
球刀,刀具补偿,象限号!搞好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球作为辅助测量的工具了

具体是指的卡表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球刀,刀具补偿,象限号!搞好就解决了!

我们没球刀刀片  因为这种活不多 很少见 所以厂里没买球刀   用的自己磨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圆刀随便怎样都会有过切现象,过切了圆弧度就不对了。除非把刀磨成像针一样,这样效率也不高,也达不到 ...

呵呵·说的是  我把刀磨的真的跟针差不多    那你刀补是怎样加的 你对刀是对刀尖圆弧中心么?

游客

网友:
我说的是直接这样车除非把刀磨的像针一样,是除非,不是真的叫你这样做。这样是达不到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