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差不多,强度和尺寸变化差很远,何故?

楼主(2012-04-18):
我们公司有两条烧结炉,烧结出来的产品硬度都差不多。可是其中一条的尺寸膨胀比另一条大0.05%,强度低5%
尝试过把炉子的温度调高,转速调慢,结果还是一样糟
请问有什么可能得原因会导致这样?

网友:
尺寸膨胀是温度过高造成晶粒长大产生的,应该降低温度。

网友:
碳势有问题,C能稳定尺寸,通过偏低,一方面产品膨胀可能加剧,同时,含碳量降低强度也会降低。

楼主:
有考虑过碳势的问题,不过金相设备(主要是抛光做不了)没买回来,观察不了
试过放木炭进去,还是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