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轴承上热补偿环的材料是什么啊?

楼主(2012-04-18):
要做汽车轴承,轴承样品外圈外径有两个黑色注塑环,起热补偿作用的。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材料做的呀?

楼主:
这是轴承简单结构,NTN
D:\My Documents\桌面\QQ截图201204181038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好难搞,高手帮看看,谢啦

网友:
不知道是哪位告诉你这是热补偿用的。
这种轴承使用时,外圈和轴承座内孔间留有大间隙,橡胶圈是用来将轴承定位在大间隙的内孔中。
其目的,留有足够的空间用来承受轴承的膨胀变形,倾覆,保证轴承不受倾覆力矩和附加载荷。
橡胶圈的材料就是橡胶,类似于密封圈。

游客

网友:
EC这个材料用手感觉是硬度,不是密封圈哪种橡胶
EC这个是轴承温升后,补偿轴承与轴套之间膨胀间隙的呀
你说的是O型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