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旋转状态下,如何正常供气供电

楼主(2012-04-18):
有没有这样一种电源气源分配器?就是能满足旋转状态下正常供气供电的,因为旋转状态容易绞线嘛,所以要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气动你可以用旋转接头。电器的复杂点。只见过直线的滑触线,旋转的还没见过

网友:
你找一下。在社区前面讨论过这个问题。有标准的产品  旋转滑环

楼主:
哦,谢谢了,那这种配件哪些厂家做得比较好呢?

网友:
要想不绞线的话,就从旋转中心穿过去,就是轴心两头的密封可能是个难题

网友:
像马达那样利用电刷??

网友:
旋转的。。。。碳刷。。。。(转盘)

网友:
见过电气旋转连接体和气动旋转接头,没见过整合在一起的电气,气动的旋转连接件。

网友:
气动旋转接头,接电用碳刷架,这两类接头皮革行业用的比较多。

网友A:
旋转中心贯线 是不会绕线了

网友(点评):
与外部电路连接还是需要滑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中心贯线 是不会绕线了

又不只一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