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想一个单向匀速滑动的机构

楼主(2012-04-18):
需要做哟个结构设计,单向匀速滑动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
这个吗选择的余地很多啊 ,有丝杠,有油缸===

网友:
给的不具体,想回答也不知道怎么弄 …

网友A:
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B:
什么意思,是直线匀速滑动,还是圆周匀速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是直线匀速滑动,还是圆周匀速滑动。

用来做两个平面的摩擦磨损试验,直线匀速运动,单向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干什么的

用来做两个平面的摩擦磨损试验,直线匀速运动,单向摩擦

网友C:
做一个曲柄摇杆机构+摇杆滑块就可以。如果回程过程不需要摩擦,在附加一个凸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曲柄摇杆机构+摇杆滑块就可以。如果回程过程不需要摩擦,在附加一个凸轮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但是这样不能做到匀速摩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是这样不能做到匀速摩擦。

如果是这样,可以考虑带式输送机的结构。驱动轮带动滚筒旋转,依靠静摩擦力使皮带做直线匀速运动。那么皮带再与其他的物体摩擦即可看作匀速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可以考虑带式输送机的结构。驱动轮带动滚筒旋转,依靠静摩擦力使皮带做直线匀速运动。那么皮 ...

嗯,这个也想到了。但是觉得可能受不了很大的力。太谢谢您了!

网友(2012-09-01):
你也不说接触面压力,如果很大,带轮带不动的,强度有限,想要强度大,匀速,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