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缺口如何加工效率高

楼主(2012-04-18):
现在量产加工效率很低
用磨床加切割片
切出来的槽会是斜的
还要再二次加工
社区里哪位能给提供好一点的加工方法?
也在用加工中心搞,
20分钟一个
感觉也不是很快

网友:
加工中心要不了二十分钟吧?

网友:
量大的话,粉末冶金最快...

游客

网友:
赞同

网友:
   你的员工在磨洋工

网友:
额,想要多快啊、、、、、、、、、

网友:
内孔0.3的粗糙度!应该是铝件吧...既然是轴套,肯定保内控,缺口盘铣刀一刀搞定。。。。

游客

网友:
加工中心20分钟?就洗面出螺纹孔也就5分钟,另外这个精度不高,做铣床夹具加钻模就可··

网友:
说清楚是什么材质和热处理状态,才能确定加工方法

网友:
20分钟?铣缺口,钻螺纹孔,倒角,攻丝,一起干了基本不会超过5分钟。(仅限钢件,铸铁,不锈钢,有色金属等)

网友:
5分钟比较合理,关键看你用什么刀什么加工中心

网友:
加工中心做很快的·先用盘铣刀铣大余量,留1MM立铣刀精铣,钻孔攻螺纹,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

网友:
光洁度不高, 是不是可以用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