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OS/Motion插件和SW自带的motion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2-04-18):
我装的SW2011没有COSMOS/Motion插件,想请问COSMOS/Motion跟 SW自带的motion 插件有什么区别。另外求MOTION教程啊!自学的过程很纠结啊!先谢过各位大侠。小弟邮箱 414132040@qq.com

网友:
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2013-01-08):
貌似07版以后就叫做Motion,而不是Cosmos/Motion了

网友:
对,09版之后就更名了,因为SW直接把SARC公司购买了,所以cosmos就成了自家公司的产品了,所以cosmosworks变成了simulation,cosmosmotion变成了motion,而cosmosfloworks变成了 flow simulation,更在2012SP5中三个插件全中文界面,全中文帮助文件。

网友(2013-09-01):
本人是新手,用2012版已经画好了20多个零件,下一步要运动仿真了,但motion菜单无论如何也加载不上,重装了两次,motion的序列号也已经输入,也修复了几次,但毛病依旧。已经被折腾三天了若不能运行motion,20多个2012版本的零件,一周的心血啊。若低版本又不能兼容,怎么办,怎么办?!,求助!!!先谢谢了!

网友(2014-09-11):
终于找到党了

引用 网友A:

我是结构工程师  专用车设计的  要液压、电气组合运动,看大家有没有 solidworks motion(solidworks2010后高版本的仿真运动)插件给提供  万分感谢    QQ:360643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