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国的FESTO汽缸和日本的SMC汽缸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2-04-18):
德国的FESTO汽缸和日本的SMC汽缸区别是什么呢?希望有知道的,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FESTO的价格比SMC稍贵一点。

网友:
FESTO在大缸径气缸的强度可靠性比SMC要好很多,寿命也比较长

网友A:
SMC价廉物美,Festo价格稍贵。维修配件的话只能选择原品牌的,否则就得改安装位置。做设计造型的话,没什么差别的。欧洲的设备选用Festo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C价廉物美,Festo价格稍贵。维修配件的话只能选择原品牌的,否则就得改安装位置。做设计造型的话,没什么 ...

维修配件的话只能选择原品牌的,否则就得改安装位置 ,你说的这是德国的FESTO?还是日本的SMC?

网友:
一些大的国企用的FESTO。一是不差钱,二是FESTO的质量确实好。寿命长--

网友(2012-10-14):
引用 楼主:
维修配件的话只能选择原品牌的,否则就得改安装位置 ,你说的这是德国的FESTO?还是日本的SMC?

两种都是,一般这种东西安装的孔位都是厂家标准

网友(2013-03-27):
这个要按你的工作环境,festo相对比较精致,安装空间相对较小,而且质量很好,但是供货周期长;smc毕竟是日本的,虽然质量差一点,但是比较便宜;按自己设计的要求来选择比较合适,其实设计之初选festo比较好。

网友(2013-06-17):
对一般使用环境来说,选用SMC 的就行了,但用小日本的还不如用台湾的,性价比还高一些

网友(2015-11-22):
安装尺寸不通,活塞杆链接螺纹不同

网友(2016-09-04):
各有优点,适合自己设备使用及好。

网友(2016-10-27):
德国的好,日本的不如德国那个

网友(2017-05-18):
大陆主流气动三大品牌,依次为 费斯托,SMC,亚德客,费斯托价格最贵,货期最长,SMC价格中等货期最短,各地都有办事处,亚德客质量一般,但是有强大的货期和各地的经销商系统,比较容易购买,

问题是,你要选择什么定位的,买这些东西,即使质量再好,我也不会买费斯托,除非特殊用到,因为货期太久,动不动就3个月,而且还是常规的电磁阀之类的,而SMC和亚德客的货期都非常短,大多数都有库存,只不过是一个价格高质量好,一个价格低质量一般

网友(2018-04-24):
我就是做亚德客的产品,以前做了7-8年的研发,现在做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