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模斜度尺寸定义

楼主(2012-04-18):
如题,大家平时碰到的有拔模斜度的零件尺寸是怎么定义的,如外形只标注名义值,那该名义值指最小端尺寸还是大端尺寸,有没有详细的标准,谢谢。1 [6 @! ?- E5 _* {

楼主:
如该零件要求6+0.2 方槽,斜度1度,该尺寸指最小端?

网友:
我们厂的压铸件毛坯图纸就标个大端尺寸然后再标个1:60斜度就好了,小端即使有也是带括号的参考尺寸。

楼主:
,我们只标注一个尺寸,然后图纸注释未作斜度+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