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弯是怎么折的?

楼主(2012-04-18):
公共场所的小便池,很多是不锈钢做的,板料厚度2MM以下。大概形状如图(没有实测过),弱弱的问问,这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170--100--90--20?

网友:
如果线条是厚,可用折弯机折。

网友:
楼主观察细致呀   期待行业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些奇怪的角度怎么折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折的  期待行业专业人士

网友:
楼主主要是想知道20°锐角如何成型的?

网友A:
20度角那里,直接折基本不可能。。。只能折到30多度,然后想办法再把角度压到20度。而且要考虑600那边与设备的干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度角那里,直接折基本不可能。。。只能折到30多度,然后想办法再把角度压到20度。而且要考虑600那边与设备 ...

如果把20度角变成30———40度,也不是很好折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把20度角变成30———40度,也不是很好折吧?
-

主要问题是600的深度,折一个20度的锐角,绝大部分折弯机都有干涉。至少要放到30度以上才可能行,具体需试折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是600的深度,折一个20度的锐角,绝大部分折弯机都有干涉。至少要放到30度以上才可能行,具体需试 ...

谢谢你的回答。关于这个东西我没有测量过,尺寸全凭记忆。但角度我肯定地说不会超过40度,高度也在500毫米以上。问题是这么小的角度按正常工艺折弯机是折不出来的。唯一解释如你所说,先压成50——60度,然后再压一下。

网友:
折弯顺序是100度,10度,20度,90度,其中20度那道弯边,先用30度尖刀折到30度,再用压边模压到20度

网友:
如果折不出来,大部分是用模具冲压成型的,

网友:
理论上小于90度都不好折,通常折弯机的V槽都是90度的,做成锐角也可以。我们以前就是折后再用手工敲。象20度我就焊成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