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锥度前面还有个圆弧编程怎么弄(求助)

楼主(2012-04-18):
大外圆为80  253长      前面40长为锥度   锥度前面还有个R15 (40长里面包括了锥度)要求 R15和锥度不能有借刀痕迹 应该怎么编成?求编程。各位大虾。麻烦帮帮忙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用CAD抓点就搞定了

网友:
用CAD拉出来,标注出每个点的尺寸

网友A:
难道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这样的:

对。就这样的...编程要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这样的:

我真心不会弄  CAD没学过。麻烦写下编程好么

网友A:
根据这图的坐标:

O0022;

……
G99;

G0X0.Z2.;
G1Z0.F0.5;
G3X23.16W-5.47R15.F0.2;

G1X80.Z-40.;
……
M30

游客

网友:
加个G71,加个G42。OK了
呵呵!
有了 坐标 就OK了
你难道没看见“……”,如果没听说,我给你说这是省略符号!可以添加任何代码,根据自己喜好!你也可以不添加,这是你的事!我把主要问题解决就OK!
i服了you,一刀下,n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图的坐标:

谢谢你哈。。。。。明天我试下。

网友:
不错。。。。用g71编程更好。。。。。。。

网友(2012-06-02):
按照上面的程序,走出来的不一定是标准的R15哦

游客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G42呢?
用G42,也可以程序中减去刀片补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