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直线电机的?

楼主(2012-04-18):
各位大大,有没有懂直线电机的,给小弟讲讲,或者给份资料,谢谢啦

网友:
跟伺服电机,差不多,你把它想象成伺服电机,剖切后在展直开,就行了

优点就是,不用丝杆就可以完成直线往复运动,而且速度快精度高

网友:
找个大点的厂家让他给资料你。里面什么都有

网友:
楼主,先百度下或谷歌下,有什么不懂,再讲。这么提问题,神仙都没办法。

网友:
楼主,怎么给你资料呢

网友A:
做伺服电机的很多也有直线电机这个类别。只是应用上有些要注意的。一,直线电机不能象通常见到的伺服电机一样带编码器,所以要另加光栅尺等位移传感器,安装光栅尺也是有讲究的;第二是直线电机发热量大,没有风扇的,要有水冷却,配水冷机是要算清楚制冷量的,第三,直线电机的安装是很精密的,动子和定子之间的间隙很严格的,所以机械强度要足够的。西门子的比较好,

网友(2012-12-17):
我给你一些直线电机资料,图片是我们自己做的直线电机

网友B:
直线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功率计算相同吗?最近改设计要用到,同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线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功率计算相同吗?最近改设计要用到,同求

我可以给你些直线电机资料 QQ1024540961

网友(2013-06-07):
引用 网友A:
做伺服电机的很多也有直线电机这个类别。只是应用上有些要注意的。一,直线电机不能象通常见到的伺服电机一 ...

您用过西门子的吗?我最近正准备考虑用西门子的直线电机呢

网友(2014-01-07):
就是,直线电机计算时是不是和伺服电机一样?

网友(2017-01-05):
我可以给你些直线电机资料 QQ3001155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