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撞车了,显示主轴或CPU报警,摁复位键不能解除

楼主(2012-04-18):
昨天撞车了,显示主轴或CPU报警,摁复位键不能解除,摁超程释放和复位键也不能,断电也不行。后来过了10分钟再开机就好了。请前辈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先谢过了。

网友A:
伺服主轴电机过载了发热保护 所以必须关机时间长点降低温度

网友:
应该是某个轴的驱动器报警. 我以前干的那台立车也是这样。

最大加工范围800直径的、我车1000.  余量5MM一刀。

直接主轴过载报警。也是取消不掉、重启也没用。

 后来打电话给厂家说需要断电至电箱主轴驱动器上显示的灯灭了才正常。

因为断电后那驱动器上还有余电、会持续30秒-1分钟左右。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只是当时师傅给弄的,不清楚什么原因,现在看了看你们的回复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主轴电机过载了发热保护 所以必须关机时间长点降低温度

现在就要注意主轴电机的编码器了,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