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减速机怎么设计?

楼主(2012-04-18):
减速机,型号ZL75,速比i=22.4,功率22KW,输入转速735r/min,输出转速32.8,怎么设计?

网友:
是涡轮蜗杆还是行星?

网友A:
都有型号了,直接去买不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一般渐开线圆柱齿轮

网友B:
Z表示摆线针轮减速机,L表示1级传动双轴立式

打开新编机械设计手册第3卷(共6卷)按照里面的减速器设计流程,照虎画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型号了,直接去买不就可以了?

自己生产,所以要自己设计啊,以前没好好读书啊,现在后悔。。。。。

游客

网友:
买一台来,拆开测绘,出图,生产,要不就去买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新编机械设计手册第3卷(共6卷)按照里面的减速器设计流程,照虎画猫!

现在不是像以前做课程设计,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要投入生产。。。。

游客

网友:
基本的数据都有了,然后去计算吧。想快的话那就 买一台...测绘...再计算

网友(2012-10-14):
楼主什么公司啊,现在做实体公司,好难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