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丝杠怎么车?

楼主(2012-04-18):
  直径85,螺距6, 2米五长,  用跟刀架车还是分段车?分段车怎么接刀?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用跟刀架吧,精度要好的多,人也不受累。

网友:
还是跟刀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用跟刀架吧,精度要好的多,人也不受累。

嗯,好的,谢谢你阿。

网友:
有道理,有道理啊。。。

网友B(2012-05-28):
你是普车做还是数控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普车做还是数控做。。。。。。

普车

楼主(2012-11-14):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里经常的加工,就是我是销售不知道怎么做的,O(∩_∩)O哈哈~

济宁丝杠厂的?

网友:
普车最好用跟刀架。

网友:
普车就跟刀,数控就分段!貌似没有别的方法了吧?

网友:
去滚扎吧,精度好效率高,就是成本高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济宁丝杠厂的?

{:soso__6149739465032150953_1:}是的呦,你也是济宁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呦,你也是济宁的呀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