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应该用什么限位开关?

楼主(2012-04-18):
我现在要求转轴转90°,停止,然后反方向再转90°,回到初始位置停止,往复循环,这个应该用什么限位开关,有没有视频啊,不懂!急急急急!谢谢谢谢!

网友:
你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但所谓的限位开关也就是在预定的极限位置做出预警,可根据实际结构进行对特殊位置做位置感应也行的

游客

网友:
你说的是快到那个位置,有一个机械接触或者传感器直接感应,发生动作是吧? 关键我这个发生动作以后几分钟,又需要反向动作,是不是应该用 一个什么延迟一下?

网友:
这要做个简单的逻辑电路吧?

游客

网友:
是的,不懂控制哎

网友:
写的不是很清楚,,是用什么控制方式,PLC,还是其它的呢

游客

网友:
用什么控制都行的!应该是PLC

网友:
感觉行程开关跟接近开关都能满足,至于延时,如果用PLC的话写程序时加定时器应该就能做到;继电器控制用时间继电器应该可以做到;至于单片机啥的,我压根儿不懂....

网友:
回复运动应该有触发条件或者准确的间隔时间吧,前者要把逻辑运动相关联,后者直接设定停滞时间应该可以完成你要的运动过程

游客

网友:
是的,都有准确的时间,因为运动位移只有90°,运动时间比如0.2s,加速减速时间分别是0.05s的话,在需要加速和减速的时候,转轴触碰开关就实现加减速,运动时间可以通过开关传递信号给主机来控制吧?

网友:
楼主直接用摆动气缸吧,用机械限位,还耐用

游客

网友:
关键摆动的下面还有一个直行气缸,这样气缸的负载就大了,选的就是缸径比较大的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机构要求,只要安装空间允许,摆动气缸可以带比较大的负载的

网友:
不知道你在搞什么 摆动气缸是正解

网友:
这种直接用旋转限位开关就可以的,国外很多的 。像德国的 stromag AC 的,产品就有

游客

网友:
thank you ! 我看看你说的这种旋转限位开关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一个立箱机,是负责把冰箱站立起来的系统,原理很简单的,在电机正反转的控制电路上上加了几个限位保护而已,你可以自己试着设计一下,如果不是手动的,可以试试加入接近开关和中间继电器

游客

网友:
是想设计成自动的,不错,我先了解一下这种开关,这个只是在控制卡里面做吗?不是机械的?可以加你好友吗,or Email?

网友:
不懂,来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没上网,不知道您从网上搜到了没有

游客

网友:
限位开关搜到了些!没做过,挺怕,不会

网友:
感觉你所说的的用PLC吧  如果需要延时的话 需要做一个逻辑程序 用一两个传感器应该就能满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