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课题《椭圆面上加工圆弧螺纹》

楼主(2012-04-18):
(图片)

网友A:
晒晒程序,我们菜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晒晒程序,我们菜鸟学习学习!

这程序是学生辛辛苦苦编的,也算是个人财产呀!。。你懂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程序是学生辛辛苦苦编的,也算是个人财产呀!。。你懂得

喔,原来如此!
那我来发个咋样呢?

file:///C:/Users/ADMINI%7E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file:///C:/Users/ADMINI%7E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加工此工件时,已知椭圆方程为:(file:///C:/Users/ADMINI%7E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螺旋线的导程为7.5㎜,槽深为3㎜,槽宽为6㎜。车螺旋槽时用R3的成型刀宽加工。加工螺纹时刀具延长7.5㎜和车过7.5㎜。
加工起点的z值坐标为18.75mm

加工螺纹起点的X轴坐标为:
X=file:///C:/Users/ADMINI%7E1/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gif=56.995
起点直径:(56.995-(60-40.5))*2=74.99mm
程序编制如下:
O0005;                   (加工主程序)

G99 T0101;               (转进给)

M41;                     (换主轴低档)

M03 S60;                 (主轴正转)

G00 X100 Z-10;           (靠近工件到加工起点)

#1=-0.5;                 (#1变量为第一刀的切深)

N10 G65 P9012 C18.75 K0.8 D-18.75 E#1 U-19.5 W-11.25 ;(宏程序非模态调用,并赋值C(#3):起点的Z值;K(#6):Z方向每次的递减值;D(#7):终点的Z值;E(#8):切深;U(#21):圆的原点在工件坐标系中X轴的坐标值;W(#23): 圆的原点在工件坐标系中Z轴的坐标值。)

#1=#1-0.2;                (变量切深每次递减0.2mm)

IF[#1GE-3] GOTO 10;      (切深判断,当切深大于等于-5时转移到N10程序段)

G00 X200 Z10;            (加工完毕退刀)

M05;                     (主轴停止)

M30;                     (程序结束)

O90012;                  (用户宏程序名)

G00 X[74.99+#8] Z7.5;       (进刀到加工起点)

N1 #3=#3-#6;             (Z值递减)

#30=SQRT[3600-#3*#3];(计算每部X值的坐标并赋值给#30)

G32 X[[#30+#8+#21]*2] Z[#3+#23] F7.5;(螺纹插补,并进行坐标转换)

IF[#3GE#7] GOTO1;          (终点判断,如果终点Z值大于等于#7,则转移到N1程序段)

G00 X100;                  (径向退刀)

Z7.5;                      (轴向退刀)

M99;                       (宏程序结束)

注意:
工件的原点选在了螺纹的右端面,因为该图不完整,如果选的原点不再螺纹的右端面需要改正O0005程序N10中U和W值和O90012中进刀起点和退刀起点。
加工时由于各种机床的性能不同需要改正工件的转速或者调整机床的一些必要参数,否则可能产生乱牙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原来如此!
那我来发个咋样呢?

成形刀加工的没意思

游客

网友:
用宏程序把R3编写出来,包络法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成形刀加工的没意思

  我不懂包络法  你遍吧  向你学习

网友:
高手碰到高手了!!!!!!期待..........................

网友:
宏程序看多啦--------------------还真有点意思

网友B:
楼主只发图不发程序,是不是有点显摆呀!

楼主:
我显摆有意思吗??1,这是学生做的不是我做的,2、我拿学生的程序发在这个上面算我侵权吗?? 3、我没有通过它的同意发程序道德吗?  4、你觉得我显摆你可以自己做点JP的来显摆,我可以向你学习。  5 、再说这个零件加工在这个论坛里高手会的多的是、像 一生、大坏蛋、数控达人、等高手

   我就发下我以前做的程序给大家共享 看看  注:有的地方省略的

#103=0
#104=0
N1#1=0
#2=0
#3=0
#4=0
#7=0
#11=0
#12=0
#13=62
#14=4
#15=#14-#1
G0X#13Z#11
N2#5=TAN[#3]*#2
#6=TAN[#4]*#2
G0Z[#11-#5]
X[#7+#2*2]
G32Z-[#20+1+#1]F[#12]
G0X#13
Z#11
IF[#5GE#1]GOTO3
N12#8=TAN[#3]*#2
#9=TAN[#4]*#2
#21=#8+#14+#9
IF[#21GT[2*#1]]GOTO10
N6G0X[#7+#2*2]
Z[#11+#14-#1+#6]
G32Z-[#20+1+#1]F[#12]
G0X#13
Z#11
IF[#6GE#1]GOTO4
N8#2=#2-0.05
IF[#2GE0]GOTO2
#103=#103+#104
IF[#103EQ0]GOTO9
IF[#103LE360000]GOTO1
N9M

N3#100=#1-1
N5G0X[#7+#2*2]
Z[#11-#5+#100]
G32Z-[#20+1+#1]F[#12]
G0X#13
Z#11
#5=#5-#100
IF[#5LT#100]T#100=#5
IF[#5GT0]GOTO5
GOTO12
N10#102=0
N11G00X[#7+#2*2]
Z[#11+#102]
G32Z-[#20+#1+1]F[#12]
G00X#13
Z#11
IF[#102EQ#15]GOTO6
#102=#102+[#1-1]
IF[#102GT#15]T#102=#15
IF[#102LE#15]GOTO11
N4#101=#1-1
N7G0X[#7+#2*2]
Z[#11+#14-#1+#6-#101]
G32Z-[#20+1+#1]F[#12]
G0X#13
Z#11
#6=#6-#101
IF[#6LT#101]T#101=#6
IF[#6GT0]GO7
GOTO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发图不发程序,是不是有点显摆呀!

你的语气好像。。。。。好像还视屏的吧! 下面的你自己看  我的回复     你要学习就要自己多思考   不是整天想着要人家的精华。。。那是不道德的。。。。做人谦虚,通过交流就能更加提高自己的技能,说实话 ,我也是通过    一生     的推荐来到这论坛的,  在这我也受到      大坏蛋的工艺品加工视屏  的启发    学会了很多     关键思路,  在这我还要谢谢他们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显摆有意思吗??1,这是学生做的不是我做的,2、我拿学生的程序发在这个上面算我侵权吗?? 3、我没有通 ...

能请教个图形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请教个图形么 ?

你说说呢  能帮的  我们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程序是学生辛辛苦苦编的,也算是个人财产呀!。。你懂得

其实明白了原理和思路就很简单,我自己没亲手做过。但是我想原理是这样:用G99转进给,圆弧指令G2,G3。走刀量等于螺纹导程,这是主程序。
子程序里面用公式计算下刀点,这个就很简单了。你的牙形角R多大根据公式用变量计算出来。这个就是每次进刀的下刀点。
楼主是这样做的不?请指教。

网友:
这是第三届数控技能大赛全国决赛的其中一个,那一年在大连我做的也是这一个,

网友:
算起来我是菜鸟中的菜鸟  我去年正好参加了湖北的省级数控技能大赛  其中就有这样的题目 车圆弧螺纹  几乎没人会做  这就是差距啊  我们还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希望以后能在这多看到想这样的交流 增长大家的的见识

网友:
这个题目的话, 用G02 G03来做的话必须使用大量计算, 每一刀. 每一次地方, 每一次车削. 不可取, 但是用宏程序来做的话 也是一样的 不过做出来直接复制 继续做倒是可以.          题目出的很刁专,  但是很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明白了原理和思路就很简单,我自己没亲手做过。但是我想原理是这样:用G99转进给,圆弧指令G2,G3。走 ...

我们用的G32作的'根据圆弧面Z向做变量'不过做主要的就是起点要设定的好'不然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显摆有意思吗??1,这是学生做的不是我做的,2、我拿学生的程序发在这个上面算我侵权吗?? 3、我没有通 ...

哥们。。我挺你。。。。 学习了,,烟台人民表示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原来如此!
那我来发个咋样呢?

你才是真正的大神

网友E:
看图好像是垂直轴向的,并非垂直法向。这样的话。。。没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好像是垂直轴向的,并非垂直法向。这样的话。。。没有难度。

果然是高手,一下都被你看穿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嘿嘿,不过没有揭穿他。
垂直轴向当然好做了。我记得坛子里面有位高手做了个法向的,就是那个包络蜗杆。哈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那个是你弄的吧。高手。

游客

网友:
不是我弄的哈,您太抬举我了。

网友(2012-10-12):
引用 网友A:
喔,原来如此!
那我来发个咋样呢?

谢谢,我认为你做得挺好,要不然把你们的发出来,错了忘了有产权的

网友:
这个在两年前自己编过,不过是外螺纹,是突出的椭圆

网友:
{:soso__4916664081628588403_3:}貌似要PK

网友:
其实楼主沒有显摆的意思,我个人认为很多东西能亲眼见到就算有收获了,至少能知道能加工出这种东西,技术就一张纸,就看你如何去捅破,我原来研究瓶盖螺纹,想了整整三个月,走路吃饭都在想,当时觉的太难了,现在回头一看,那东西太简单了,因为关键的那张纸捅破了,所以就简单了,但我没给任何人说过怎么车,因为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去研究,说实话如果真对技术感兴趣,你会觉的靠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给你的喜悦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

网友:
又是宏程式,看不懂啊 想学习没有老师带 自学又不知从那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