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流水线建模和动画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12-04-18):
最近想将设计的流水线建模并做成动画,流水线为倍速链模式,有80米。还有相关设备40多台。用SLD流水线每画完机子就卡住啦。不知道那种3D软件占内存少点。达人推荐一下。还有就是如何做成动画?用什么软件好。

网友:
solidworks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
设备运行模拟软件不是我们常用的机械软件,是专业软件,既有动作,还有时间顺序,包括计算效率,有专业做这个的公司,你问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我只模拟动作就可以啦,时间顺序和效率我都了解。现在是要将这些东西直观的展示到客户面前。SLD超过1000个零件就卡机。

游客

网友:
sw早就有64位;

网友:
你是说工厂设计软件吗?如果只是动画,用3dsmax吧,你这是工作任务吗?如果用SW,那就升级硬件,然后用64位操作系统和64位SW。

游客

网友(2012-11-21):
有64位
64位操作系统有,但是SW好像没64位的吧?我有SW2012但是听说是32位的。还没装。等会我就看看。

网友(2012-04-21):
如果是流水线的话SW应该可以把所有的动作都模拟了.但是要运行这么大的文件.我估计得一万多电脑了.

游客

网友:
要专业显卡配大内存啊。我的电脑已经不差啦。360可以跑4800分啊

网友:
Pro/E 也有运动仿真,可按时间顺序控制各机构动作!

网友:
唉 很可悲啊 我的就是把64位改成了32位,现在导致三维建模时候跟死机似地,卡的不动啊

网友:
Pro/E 也有运动仿真,我建议用PROE

网友:
我是用SLD做的,64位软件,简单方便,做个演示足够了。电脑配置要好些,内存大些。

网友(2012-08-28):
Flexsim 5 这个最好

网友(2012-11-21):
引用 楼主:
我只模拟动作就可以啦,时间顺序和效率我都了解。现在是要将这些东西直观的展示到客户面前。SLD超过1000个零 ...

电脑不好,别赖软件啊 亲

网友:
我的是64位8G内存,显卡是2000块钱左右的。
但SW的运动算例进行50个零件,就全是错误。没有实际意义。

楼上建议用SW做楼主演示动画的朋友,你们是用运动算例做的吗?能不能贴出gif来看一下?

如果不是运动算例做的?你们是用什么功能做的呢?

谢谢!

网友:
建议用PRO,不过电脑配置要求高一点!

网友(2013-10-27):
Pro/E 也有运动仿真

网友(2014-11-02):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求教程!
匿名
我也想知道,用啥软件好做呢,有没有教程,分享一下

网友(2018-03-23):
简单拉一下动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0-06-19):
哇,好东西,赶紧下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