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的手磨刀YL合金刀, 磨损太厉害了

楼主(2012-04-18):
数控车外圆直径1.0的不锈钢304的棒,前端带R0.4,请问用什么刀车最好?

现在用的手磨刀YL合金刀, 磨损太厉害了,还没做几跟棒料R0.4就严重变形,刀尖磨损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YW1。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YW1。试试吧

这2天刚试的YW2  没效果 还是不行,刀尖只要磨损一点点 那个圆弧头 就带平面了!特难看,要求高的!

网友:
那你可以看看日本住友机夹刀片了。要加注氯化蜡切削液。

网友B:
车不锈钢,我一般用YG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不锈钢,我一般用YG8的

YG8 是最常见的一种合金刀,车一般的还可以,车不易切削的就不太行了!

网友:
直径1.0??数控?还不如我来给你加工。。810351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