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tia 扫描绘图

楼主(2012-04-18):
刚接触catia,这个轴头上的菱形槽画不出来,感觉应该用到高级扫描技巧,试了很多次都不行,请高手看看这个该怎么画
谢谢啦

楼主:
好吧,我承认这图画的有问题,但是我害死想知道菱形槽怎么画出来,另外如何加工呢?用专用铣刀?

网友:
我也刚学catia,在轴端,画出轮廓,然后用实体的拉伸,可以吗?

楼主:
实体拉伸应该做不出来,可能得用曲面,或者扫描来做

网友:
跟们。发帖时怎么插入图片啊...新手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