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深孔镗刀具资料

楼主(2012-04-18):
      设备:深孔镗床,
      粗镗刀具,现在用YT15焊接刀,有没有关于镗刀的刃磨资料,或是经验能说说,加工一般是45钢,就是做液压油缸缸筒,粗镗老出现刀尖掉,想问为什么?
       材料45#钢管,余量一般5mm左右,没有调质,

网友:
加工参数需要了解下,材料和余量,刀具和角度……
  问题是,刀具的焊接你是无法了解的。
   你设备也不差的,还是用可转位刀具吧。

游客

网友:
这个还比较难啊,用可转位刀具还要换刀体

网友:
粗加工一般不是使用YG类的刀么?用YT15会不会韧性低了?

网友:
YT15刀片焊接、磨削工艺性不是很好,易出现出焊不住掉头及刃磨裂纹问题,使用时也易崩刃。如果就是要用焊接镗刀可改用YW1或YW2材质。我们为专机配套制作的焊接镗刀的几何参数一般为:主切削刃前角10°,后角8°,副后角8°,刀体后角都是15°,刀尖圆刃半径为0.5-1,主偏角75°-90°。刀片型号A4或A3型。

楼主:
我的刀具,有没有人用这种老刀具的?

楼主:
看看我的刀具,帮我看一下,有什么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