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传动中多从动轮的设计计算,请教

楼主(2012-04-18):
如上图中分割线下面的四种多从动轮的传动方式,怎样计算出每段带的受力情况。
可以做简化处理,计算时我简化到角度180,摩擦系数0.3. 稍后我把我的计算方法贴出来大家看看。
我遇到的问题是:假设每段带两端的受力应相等,需要的结果是,依次计算出来的力应该在最后一个带轮上与主动轮松边的受力相等,但是推出的结果是不等。纳闷中。

网友A:
    有一个老版本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好像是1991年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第二十二篇第一章涉及到多从动轮带传动设计计算的内容,目前,所有机械设计版本里面个人了解到好像只有这个版本有这方面的计算内容。
      但是,后来有另外一篇文章中说这个设计计算的内容存在一定的出入,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我个人也没有具体的细看,所以我也没判断出哪个是正确的。
     以下是我找到的一些关于从多动轮的设计的文献。这些文献本来是收费文献,个人下载下来共享出来,希望能对你有一定的用处。

2.48 M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181.18 KB, 阅读权限: 9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老版本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好像是1991年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第二十二篇第一 ...

这两篇论文我都有的,就是按照第二篇论文的方法,简化后推导的,结果不对,所以上来求助了。
感谢楼上的支持。

网友(2018-11-17):
楼主,多从动轮传动计算过程可否分享,一直在纠结,感谢!:):):):):):):):):):):):):):):):):)

网友:
楼主,您好!多从动带轮传动计算过程,可否分享一下,一直在纠结,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