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建轴类零件的加工?

楼主(2012-04-18):
就这个轴,怎样创建它的加工方法?生成刀具路径?

网友:
用CAXA数控车,就很容易编程呀。。。。。。。

楼主:
我要用UG软件创建,对CAXA不熟,UG铣削创建不存在啥问题,最近想做个子弹头呢,发现用不了!路径到是可以生成的但都是直线从外圆一直切到中心去了。就像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