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孔加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2-04-19):
我有一工件需要镗床加工,这工件长1000MM孔直径90MM公差正负0.03,这样的孔加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谢谢各位。。。。。。

网友:
用枪钻,精度不够再珩,大零件加工时间还跟现场设备有关,你可以参考炮管制造,这个尺寸有点跟迫击炮接近啊

游客

网友(2012-11-23):
90mm的枪钻,听着都有点吓人
我们在研制重型机械,这个还没接触过。。。。。。。。。
有这么大直径的枪钻吗?

网友A(2012-04-19):
是液压缸体吧?外径或者壁厚多少呀?加工量多大呢?楼主多提供条件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液压缸体吧?外径或者壁厚多少呀?加工量多大呢?楼主多提供条件才行呀

你提醒得是,外径150MM,内孔90MM,加工量10MM,这不是油缸,两头大概各140长要在公差0.03之内,中间其它就无所谓了,望能给予指点。。。。。。

网友:
4小时

游客

网友:
请问高手你是做和镗床之类有关的吗?

网友:
我非高手,论坛里像我这样的太多了,我只是根据你提供的数据估算的加工工时,其中包括准备工时

游客

网友:
呵呵谢谢,你能说一下你是拉镗还是怎么加工或者说一下加工的镗床大概转速及进给量以及吃刀量

网友:
我是做机械加工的,包含镗床

游客

网友:
可以的话就说一下吧,我也想大概知道这些事要不然心里没底这工件是怎么加工的。。。。。
你是在那做这加工?先帮我这事解决了吧,就是针对这工件镗床采用的转速及进给以及吃刀量。。。。。

网友:
老兄,如果你是操作工你关心转速和走刀是可以的,如果你不是操作工,我劝你还是把别把自己搞的太累,工时的计算有现成的标准参考,没必要算的太细,有的赚就行了

游客

网友:
我不是操作工,我是外协生产,没接触过镗床。。。。。。

网友:
我们大家的时间不是太多,是太少了

网友:
我在昌平,你如果是做外协生产的,你们单位应该给你图纸的时候,同时给你有最高报价,如果你是接别人活的话,你们那里应该有技术人员替你给出报价,零件报价是通过工时来计算,有时候谈价格恐怕精确到零件的加工时间到分钟算

游客

网友:
想法挺多的,我不是一点也不懂这是想要证实,哦,顺便说一下我就是委排外协的,不是加工,也不是给别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