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板材自动排版优化的方法

楼主(2012-04-19):
现由于公司政策发展啊,原材料控制成本,要控制原材料的利用率,就要开始对板材下料进行控制,可是自己手动排版一些方形材料还好,碰到异性板材排料就要有点恼火,车间就要等这个开料方式,不知道有没有高人指点下或者有什么软件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节省时间,提供工作效率啊,

网友:
可以用solidworks建钣金模,然后展开,再用solidworks建立装配体,加一个2000*1500的板(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将之前展开的钣金装配到平板上,排版间距根据公司设备要求定,然后转换成工程图,另存DWG或DXF图,然后你应该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像百超或是三菱的镭射下料的话就没一下那么麻烦,只需选中不同图形,输入所需加工零件数就OK了,会自动生成最紧密的NC图档。板材大小当然要提前输入

网友:
fastcam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同4楼的朋友,异形件的话是需要时间来排的,自动生成的总是不那么理想。这个要费大量的精力,特别是我们公司

网友:
用过Mastercam的自动排版,不好,还得人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