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床钻深孔钻头刃磨方法,请教

楼主(2012-04-19):
仪表车床钻深孔钻头刃磨方法,加工Q235材质,直接19(mm)钻孔深度为115(mm)两头钻,钻孔直经8(mm) ,6(mm)两种: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8(mm)排屑不畅 容易卡住钻头易折断 6(mm),有时候磨的钻头能够出排屑正常出来的是一条一条。

  目前的钻头刃磨是两条切削刃各开了一条月牙槽,运气好了磨出来很好用,具体怎么刃磨不知道,只是见过其它工厂是这样刃磨的。

请求高手指点,具体怎么刃磨。

网友:
占个板凳先,这块没什么经验。行家来说说看,最好有图文。。。。。。。

网友A:
车床上打孔和钻床上打孔是不一样的。钻头要磨出轴向分力。减小工件对钻头摩擦扭力。你可以把横刃磨短。减小受力。再把后角磨大约5度。就可以。至于月牙槽我看没必要。因为你打的不是高硬度钢。

网友(点评):
后角磨大,约5度。先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上打孔和钻床上打孔是不一样的。钻头要磨出轴向分力。减小工件对钻头摩擦扭力。你可以把横刃磨短。减小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你的分屑槽开得不好19的我一般开五条槽一边开两条一边开三条关键是各条要错位你不熟就用卡尺量400转左右没问题

网友:
6的115有难读度 8得当吃生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