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命名 请教

楼主(2012-04-19):
请教下大家,用SW出工程图是怎么命名的?比较复杂的设备工件比较多,出图时的习惯是用代号命名文件名.例如XJM-01-01.我SW模板的设置是零件名自动放到标题栏中.如图.我认为这样不好.想改成习惯的名称中没用代号的.如图
请教下大家模板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
     自己帮自己顶起来

楼主:
真个问题是太简单了,没人懒得答理?

网友:
你在零件图命名的时候改为你认为合适的名称,然后再输出到工程图。

游客

网友:
老兄在设计的时候就把零部件的代号都安排清楚了?我水平没那么高啊

网友A:
感觉你添的不太对,当然各单位有各单位的要求,但大致应该不太离谱:我感觉一般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添的不太对,当然各单位有各单位的要求,但大致应该不太离谱:我感觉一般应该这样:

哦,我是按化工版的机械设计手册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添的不太对,当然各单位有各单位的要求,但大致应该不太离谱:我感觉一般应该这样:

顺便请教下老兄在用SW设计新设备的时候怎么给零件命名啊,举个例子把(如果是 代号+名称 我的SW模板会把 代号+名称放到标题栏的第二栏,和GB不相符

网友B:
你应该在文件属性中添加个零件名称属性,然后再模板中为标题栏零件名称加个链接,链接到这个零件名称属性上,这样零件文件如何命名就与标题栏零件名称无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在文件属性中添加个零件名称属性,然后再模板中为标题栏零件名称加个链接,链接到这个零件名称属性上 ...

      谢谢老兄,我现在就试试

网友:
我没用SW,.............................

网友:
我找到了一个好资源  发了一篇帖子 你可以去看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858

网友(2012-06-02):
在零件图中添加属性

网友(2013-12-27):
                                 真的是懒得说! h2 }) K7 K4 l# D

网友:
我们都是放在cad里面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