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信号电压如何变成24V电压

楼主(2012-04-19):
小弟现遇到一问题,请各位前辈帮忙:
         一块数显电压表的PCB提供了一个5V的连续信号电压,现需要用这个5V信号电压驱动一个DC24V继电器。
         网上找了些资料,因为不懂也没找到很合适的。好像是用三极管可以放大电压,但只放大电压后电流能驱动继电器吗?能的话需要什么型号,还需要加别的元件吗?
           另外有什么办法或者有现成的信号放大模块买吗?
               没做过也没学过电子电路,问题有点低级。请大家见谅,谢谢!

网友A:
查你的数显表说明书,输出功率多大;再查你的继电器,驱动功率多大

话说数显表基本上都是电池供电,输出信号电流很小的,驱动一个继电器基本上做不到

能给出完整电路图吗??我很不明白你为何要这么做

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得外接功率提升电路,还得接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你的数显表说明书,输出功率多大;再查你的继电器,驱动功率多大

话说数显表基本上都是电池供电,输出 ...

你好,我的是直流数显表,供电电源是电池供电,继电器的功率很小,估计不超过1W,输出信号功率不确定,没有详细的说明书和电路图,请问要放大到驱动继电器可以实现吗  谢谢

网友:
这种电路很多,单片机里全是这样的电路,用5v驱动光偶,光偶的一端直接接24V驱动继电器

网友:
外置DC24电源,用数显表驱动开关管电路来控制DC24

网友B:
12脚过电阻接5V,34脚一端接电源,一端接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脚过电阻接5V,34脚一端接电源,一端接继电器

你好,请问这个本身是不是类似于一个继电器,5V电压去触发这个“继电器”然后它的触点来控制24V电源的通断。 谢谢!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不过是没有触点,相互隔离对你的信号没有干扰

游客

网友:
没有干扰——说得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不过是没有触点,相互隔离对你的信号没有干扰

再麻烦一下:1,2脚接电阻有什么用吗?需要多大的呢  谢谢

网友B:
所有用程序还是信号 去驱动硬件的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网友B:
毫瓦级,500欧就可以
这样的电路网上很多,你找一下,光耦也只有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用程序还是信号 去驱动硬件的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呵呵……不好意思,完全是个外行。
              那这个电阻有什么要求吗,比如阻值或者功率什么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瓦级,500欧就可以
这样的电路网上很多,你找一下,光耦也只有几毛钱

谢谢!网速挺慢的,重复问题了

网友:
此处不宜从表头取电,尽管可以用升压电路实现5 to 24V。建议另加辅助电源,又便宜又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麻烦一下:1,2脚接电阻有什么用吗?需要多大的呢  谢谢

1,2脚接电阻应该是为了限流,防止电流过大,烧坏光耦里的发光二级管。

网友:
给你个图作参考

网友(2012-11-16):
外接24V电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