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路有什么金属连接方式可以实现密封,同时装配后是定向的?

楼主(2012-04-19):
各位,油路有什么金属连接方式可以实现密封,同时装配后是定向的?

谢谢!

网友:
定向是什么意思       ?

网友A:
想要的是带单向阀快速接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的是带单向阀快速接头吧?

就是比如我想通过螺纹管接头来连接三通阀跟手油泵,这样拧紧后三通阀相对手油泵的方向就是随机的了,我想要每个方向一样。

游客

网友:
那就是单向阀接头,进口的国产的都有。